银燕12A 。。怎么了。皮都趴开了!

楼主(2015-03-15):
红灯长亮  通电之后没反应,只是 重复着声音 登 登 登 登

楼主:
通电后,电调无反应,红灯长亮,电机在抖,发出 登 登 登 登 的声音,电机在相同款式的电调上测试过,可正常使用,怀疑银燕12A出了问题

网友:
你好 请加Q403518325为你处理谢谢

网友:
查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