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DS360螺距问题

楼主(2015-03-15):
请教下:为什么我怎么调在VBAR软件里有用范围80-100之间 调到80最低两桨都是15度以上  不在12-14度之间的? 油门推中测大桨是0度 一测螺距就不正确 是哪里出了问题? 舵机拉杆和桨夹拉杆的长度为多少?

网友A:
把舵机球头向舵臂内侧移一个孔位试试,也许就行了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球头向舵臂内侧移一个孔位试试,也许就行了哟

移一个孔位 相位臂 也不能90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舵机球头向舵臂内侧移一个孔位试试,也许就行了哟

移一个孔位  拉杆也不垂直了啊?

网友:
你在“发射机”那个页面里已经校准了各个通道的行程为正负100吗?如果这样做过了,拉杆不垂直也只能妥协了

网友:
照2楼说的做,不垂直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