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老款控手感姿态竟然超过新款控,视频测试为证

楼主(2015-03-15):
上一篇帖子里有提到如今新版遥控器会产生顿挫手感
你的坦克也双流了吗?——关于新版2.4G、晶振遥控器 行驶中转向顿挫感强烈的操控弊病

后来经过排除法测试,不是电位器的原因,原因大概是在遥控器电路板的编程吧
我手头的虎王和猛犬原本都是新版2.4G控,暂时把一套AM晶振控给它换上,换上后的转向线性效果非常好。
以下是虎王(AM老款晶振控)与猛犬(2.4G新版控行驶测试对比视频,望大神再次提出建议

虎王转向依靠两边履带的变速滚动配合,产生良好的过弯线性

猛犬如此之快,你们看清楚了吗?越野能力超猛,但新版遥控器的转向操控一塌糊涂,恒龙真的退步了!

网友A:
效果真的很明显!

网友:
顺道晒一下我的M4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真的很明显!

这虎王视频里姿态和你说的上天地飞控后的姿态差多少?上个视频来瞅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虎王视频里姿态和你说的上天地飞控后的姿态差多少?上个视频来瞅瞅

这里有个升级TK系列后的视频演示,和我升级后的效果差不多,在慢速方面都会有更佳更细腻的动态。

以下这个就是TK22猛犬的音效演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有个升级TK系列后的视频演示,和我升级后的效果差不多,在慢速方面都会有更佳更细腻的动态。

我有把握 我现在虎王的姿态 也能达到你视频上虎王这个水平 还有那个最后跑大厅的姿态 不知道是操控者有意还是本身转弯就没有履带变速滚动效果 怎么会转的时候 履带停下来了 这和2.4G新款控的效果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把握 我现在虎王的姿态 也能达到你视频上虎王这个水平 还有那个最后跑大厅的姿态 不知道是操控者有意 ...

最后跑大厅的姿态应该是边拍摄边操控的关系吧……

网友B:
唉。。。。恒龙原装的那个板子。。。我也不指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恒龙原装的那个板子。。。我也不指望了。。。

其实这帖子的意思就在于,恒龙老款控的手感还是可以指望一下的,不花大钱也能爽玩,我是这样认为的
你看虎王的姿态就好了,再对比下双流波箱或者是改用天地飞控的姿态,会差很多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这帖子的意思就在于,恒龙老款控的手感还是可以指望一下的,不花大钱也能爽玩,我是这样认为的

我那板子。。。都烧了第二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那板子。。。都烧了第二块了

你这板子是指遥控器烧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板子是指遥控器烧掉了?

不是。。。是那个声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那个声组。。。

我怀疑是操控不当,比如阻力太大时候还使劲拉油门,那个主控板也就是声组就会烧掉,不会马上烧掉,但电路经常超负荷,老化快,最后烧掉。特别是阻力导致坦克根本走不动一下了,还拉油门,立刻就烧掉。电池电压太高,不按规定使用的电压通电的,也烧掉,跟恒龙的质量没有关系的
你在使用各类电机驱动的设备下,超负荷都会烧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操控不当,比如阻力太大时候还使劲拉油门,那个主控板也就是声组就会烧掉,不会马上烧掉,但电路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操控不当,比如阻力太大时候还使劲拉油门,那个主控板也就是声组就会烧掉,不会马上烧掉,但电路 ...

第一个板子确实是这样烧的。。。第二个板子就奇怪了。。。。莫名其妙的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板子确实是这样烧的。。。第二个板子就奇怪了。。。。莫名其妙的烧掉。。。。

感觉烧掉也不是没办法修,找修电器的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烧掉也不是没办法修,找修电器的试试

有几个mos 管儿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