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和垫的关系

楼主(2015-03-15):
买了
电机
,配送金属十字架和木垫,可一上螺丝,才看见,十字架只有2个孔位能上螺丝,另外的对不准,中心孔偏移,木垫的四个孔位都对得准,可配的螺丝是短的,无法固定 ,请问这样的情况怎样解决,难道要另外买螺丝或十字架?
图片上传不了,说不能大于300k,可手机照的,不懂怎么处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不行就自己做个十字架,来回找很麻烦的

网友B:
正规无刷电机,金属十字架是必须的,木垫属于配送。正品金属十字架的安装孔不是中心对称,是左右对称,有时看着好像孔位不准,转90度,就准了。非正规的,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C:
只上两颗螺丝也行的,记得上点螺丝胶,锁得稳就行了,另外图片太大不能上传可以试下将手机摄像分辨率调低点再拍,文件就不会太大了

楼主: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D:
系统自带大图压缩功能,最上面靠右

网友E:
图片可以下个ISEE或是ACDSEE,美图什么的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F:
绝对不行----只上二颗丝 ,哈哈。。。。谁用谁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