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大神们,麻烦你们给我这个新手指点下,昨天入手一套第一次接触,求指点谢谢

楼主(2015-03-15):
如题, 潜水了很久,好几个月了, 昨天入手的一套穿越机,独自一人,求指点下面有照片。
希望各位前辈能给我指点下,先谢谢你们了。
首先我想问,到手之前,现在有什么要准备的。
到手后,组装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
顺便把你们的经验分享下哇,以后新手看到了也心理有数。
最后,用什么控比较合适,我看了很多,
d7e(刷固件改频后性价比很高,但是不怎么稳定)
fsth9x(性价比高,没中文有点搞不懂)
天地飞7(说性价比一般,但不咋稳定)
天地飞8(少个通道可外接高频头)
天地飞9和d10(各方面都不错,有点偏贵偏贵的)

在这几个控中不知道选择哪个,希望各位前辈给点建议。
打算以后FPV,希望大家推荐一个稳定的,遥控距离稍微远的,都说控能一步到位最好,但是资金有限,最大化的买个好的

网友A:
选择主流配置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主流配置没问题的。~~

先谢谢你了。那控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谢你了。那控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呢?

有经济能力 就一步到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经济能力 就一步到位吧

嗯嗯,谢谢,那d10和天九,哪个更合适些呢?

网友B:
既然资金有限,就不用买那么贵的电池了,我买了一块品牌电池接近一百,两块其它牌子的一共一百出点头,用下来3.6V报警,飞行时间一样.B6充电器保存模式充好三块电,过完春节,贵的那块各电板压差反而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资金有限,就不用买那么贵的电池了,我买了一块品牌电池接近一百,两块其它牌子的一共一百出点头,用下 ...

我勒个去,这么说来,新手还是买点一般的电池好了。对了,你觉得用什么控比较适合呢

网友:
桨用5045或6045,别用5030或6030

网友C:
桨太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那d10和天九,哪个更合适些呢?

我有天8X,白色D10和FUTABA T14SG,进口控不用说了,还是劝你买天九吧,以前飞固定翼用D10加RX601还可以,几乎无失控现象,这阵子飞QAV250阵发失控现象很纠结,经刚才室内穿墙测试,天地飞6通和D10 6通两套放在同一个地方,同时拿两个控到室外测试,同一个地方,天地飞信号稳定,而RX601失去信号且不稳定。信号稳定为第一,所以还是买天九吧,即使用D10也得用RX1002长双天线接收才保靠一点,RX601用来飞近距离小型固定翼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桨太少了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天8X,白色D10和FUTABA T14SG,进口控不用说了,还是劝你买天九吧,以前飞固定翼用D10加RX601还可以 ...

天9不是很多说有延迟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天9不是很多说有延迟嘛?

我手里的天8X一切正常,要是转接433增程的话理论上PWM当然比PPM或多或少要有些延迟,但实际飞行中(除非专业3D比赛)可以忽略不计。补充一下,我刚才的测试是斜穿过3 4道墙且隔着两道楼内铁门做的,天地飞6通表现都不俗,无一点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手里的天8X一切正常,要是转接433增程的话理论上PWM当然比PPM或多或少要有些延迟,但实际飞行中(除非 ...

恩,好的,谢谢你了,经你这么一说,可以考虑天8x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勒个去,这么说来,新手还是买点一般的电池好了。对了,你觉得用什么控比较适合呢

我用天九.钱不多不搞航拍买天七吧,其它没用过,不知道,我的天九那么多通道真心用不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好的,谢谢你了,经你这么一说,可以考虑天8x了

恩,天8X主要就是只能存8组飞机数据这点我不喜欢,使用一直很稳定,我以前入D10主要是看中了它能存30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天九.钱不多不搞航拍买天七吧,其它没用过,不知道,我的天九那么多通道真心用不完

我也觉得,一个新手买得通道太多了也用不上,天8x时间长了也应该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天8X主要就是只能存8组飞机数据这点我不喜欢,使用一直很稳定,我以前入D10主要是看中了它能存30组数 ...

我也存不到这么多的机器……d10的话,遥控距离够长,说稳定的人也有,不稳定的也有……所以对于d10有点纠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存不到这么多的机器……d10的话,遥控距离够长,说稳定的人也有,不稳定的也有……所以对于d10有点纠 ...

恩,说不如用,用着就知道了,飞机不多信号稳定性优先考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一个新手买得通道太多了也用不上,天8x时间长了也应该够用了

恩,据我实用评,天8X可拆可换高频头,支持72M和2.4G,信号很稳定,主要就是软件不象D10那样可以刷新,且玩电机动力的航模时油门锁定是一个小问题,可以通过混控部分解决,国产控中要是天地飞和D10的优点结合在一起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恩,据我实用评,天8X可拆可换高频头,支持72M和2.4G,信号很稳定,主要就是软件不象D10那样可以刷新,且 ...

嗯嗯,太感谢你了,我已经下单买了,天8,我本来也想买d10的,想想天8也不差以后还可以改,差不了多少。话说天8控的遥控距离有1公里?实际有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太感谢你了,我已经下单买了,天8,我本来也想买d10的,想想天8也不差以后还可以改,差不了多少。 ...

主要看环境了,天地飞信号质量还是很让人放心的,我没测过,但不少人FPV时说飞到1400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资金有限,就不用买那么贵的电池了,我买了一块品牌电池接近一百,两块其它牌子的一共一百出点头,用下 ...

说的好啊,遭遇和你一样,有同感。

网友E:
天9最大的缺点就是,只要一开机,家里的wifi就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天9最大的缺点就是,只要一开机,家里的wifi就挂!!!

我嘞个去,这么屌……每次都这样?

网友:
电池没必要格式吧 我一开始也都用格式 实在太贵 性能说不定有时还不如花牌 达普

网友:
没必要格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嘞个去,这么屌……每次都这样?

刚才又试了一下,Duang~~~~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才又试了一下,天九……真任性

……这天9还没发现这个bug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刚才又试了一下,Duang~~~~

我靠,还真是这样,我也试了一下。不过还好,基本都是在外面飞

网友:
传说乐迪at9,at10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靠,还真是这样,我也试了一下。不过还好,基本都是在外面飞

这个带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每次把飞机接电脑用调参软件想刷个什么升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