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用CO2代替氩气行吗?

楼主(2015-03-15):
如题,氩弧焊用二氧化碳代替氩气行吗?如不行,会出现什么现象?如可行,焊接质量会怎样?准备入手氩弧焊了,但没氩气,二氧化碳到有。

网友A:
二保焊你可以按照75%的Ar  和25%co2使用,俗称混合气。使用效果要比纯CO2还要好。氩弧焊单纯使用CO2是不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你可以按照75%的Ar  和25%co2使用,俗称混合气。使用效果要比纯CO2还要好。氩弧焊单纯使用CO2是不可 ...

为什么不可以,都是惰性气体,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B:
会出现 铁水不融合  严重夹渣  起空腔  鼓出大大小小一堆气泡   当然要是能通用 卖氩气的早饿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出现 铁水不融合  严重夹渣  起空腔  鼓出大大小小一堆气泡   当然要是能通用 卖氩气的早饿死了

十分感谢认真回复!!
二保焊我试过关闭二氧化碳焊接,确实会出现上述情况。有点纳闷,都是惰性气体,都是焊铁,都是电焊,就因为装置不同就不能通用?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氩气和二氧化碳是怎么计算价格的,按每立方算吗

网友:
氩气不仅仅是隔离空气的作用,更主要的是氩气在焊接的时候能起到引弧的作用,

网友:
不可以,因为氩气是单原子气体,氩弧焊引弧的时候高压容易使氩气电离从而产生放电电流,而二氧化碳是化合物,很难电离分解

网友:
估计是高温时二氧化碳会发生还原反应

网友:
又长一见识

网友(2015-06-22):
我也正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高人真多

网友(2019-02-27):
到底能不能用没有人从理论上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