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

楼主(2015-03-15):
(无正文)

网友:
我人为损坏过两次返修都非常迅速  态度也很好    虽然维修价格是天价但是服务还没的说

网友:
维修费太夸张了,与其这样,倒不如自己用大疆的飞控,买个山寨精灵的外壳,配置一套全新的也没有这么多。顶多功能有些不同。

网友:
这价钱都够买个新的了........

网友:
价格太刺激了

网友:
有钱人,4558.。。望眼欲穿

网友:
4558维修费! 吓晕中!     其实买gopro版本  好的多, 我的目前为止 摔了3次,  第一次掉水里, 坏一个电调, 坏一块电池, 电调100来元买来自己更换 ok,  第二次, 恰恰因为震动导致脱焊的原因摔了, 摔得比较惨,  云台坏一个电机,  若果h33d电机有卖, 我自己就可以修了, 发给大疆 确给我连云台座 电机座  。。 7 7 8 8 修成700多, 只需200元顶多可解决的问题,  第三次返航倒着飞不小心装旁边山壁上挂着, 找人取下来, 检查, 机壳全损坏, 指南针角的外壳丢了, 喂了这个壳卖个全新指南针脚, 卖个机壳换, 有个电机有点碰上, 虽然能飞, 但是明显震动加大,  这次买佩剑500多

下次不知道还能取回不, 还能怎么招

网友:
万幸没砸到人

楼主:
确实万幸。。。。。。

网友:
我的云台 修一次2000多,,,目前修了3次了。,,,,   买次都是换电机和相机主板,,,,哎!!!!!返修费用不一般啊

网友:
我的PMU模块接电源线的时候正负极接反了,结果把线给烧坏了。返厂修,报价67块!就换了一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