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练习模拟器,基本能悬停了,给推荐个微型电直

楼主(2015-03-15):
天天练习模拟器,基本能悬停了,给推荐个微型电直,新手好操作,配件好买的,双桨的就免了,呵呵

网友:
977吧,够你练习个一年半年的

网友:
要说稳呢肯定是V120D02S,经济点呢V977,,,,,,,暴力点呢HCP100S,,,包里宽裕呢就一部到位180CFG

网友:
就是想省 也不打算进阶977足够了 又想进阶又想省(当然了这个省肯定是要比977贵很多了)就选02s 另外02s的结构非常接近大飞机 轴传的 能改装升级的地方很多 虽然贵点 但同时也是乐趣 飞起来还很稳     想暴力 灵动的 就100s 100s应该是比977还贼的飞机 看你喜欢了 论坛里有很多中将级别的人都受不了

应该说从02s过度到450级应该很容易 因为都很稳 手感类似
从100s过度到450那得适应一下 你会发现450好飞的不是一点点 太稳了 比模拟器里的稳多了
我只玩过977和模拟器 第一次飞465的时候 那感觉 稳的要命 顿时感觉难度下降好多个等级 但同时难度也上升了 因为要学会定点悬停 各种难度的航线什么的
我只是刚入门 愚见 如有不对 请各位指正 学习一下

补充一下 02s和100s 都不算贵 可以升级的地方 还有遥控器里能调的设置有很多 比如螺距什么的 这都是乐趣 而977好像是不行 所以977就是个练习的工具 一利一弊

网友:
02s现在都没市场了,6轴那么坑,说手感接近450就有点夸了

网友:
mcpx才是王道,其他就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