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六轴升级E600电机

楼主(2015-03-15):
原来680用的银燕3506电机,略感动力不足,续航也不行!
更换大疆E600电机也是纠结了很久,更有逗逼叫嚣这电机不能用非原装电调和4S电池,不然就吃电机!
事实胜于雄辩,电调用乐天40A 4S 8000飞到14.4下来,留空18分钟,虽不是最佳效率,也是相当不错了!哥等你直播吃电机!

网友A:
能比3506好多少呢?赶脚不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比3506好多少呢?赶脚不值~~~

同等条件下,3506才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等条件下,3506才15分钟

我看是桨的功劳

网友B:
长时间测下赌转问题,楼主会有惊奇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长时间测下赌转问题,楼主会有惊奇发现

有魔友用过,用了很久了,没见堵转

网友C:
我用的好赢铂金30A电调,配合得很好,4S电压确实可以用,但是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必须很低,我的550没有上云台时用4S4200电池飞的很好,上了云台后就有动力不足的情况,总结还是KV值太低,我试过自己加工适合E600使用的三孔浆快拆浆座配合1455三孔碳纤维浆,起飞也没有很大的改观,这个电机换了6S后飞行感觉精神太多了,动力变得很猛!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好赢铂金30A电调,配合得很好,4S电压确实可以用,但是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必须很低,我的550没有上云台 ...

四轴可能差点,我测试是带全套设备的,起飞重量3.2,刚刚好

网友D:
hack也加减震神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ck也加减震神器啊?

以前这个680用的APM,换的时候就懒得拆了

网友E:
我想知道原来银燕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原来银燕的配置

银燕的3506 65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银燕的3506 650KV

什么牌子桨?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