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黑色和白色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3-15):
我准备买个DSM2遥控,选来选去看中D10了,可是有黑色的和白色的,黑色的好像还便宜点,不知道买什么颜色的了,该怎么选择,它们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白的遥控距离远点

网友A:
白的天线可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的天线可拆。

天线可拆也是优点吗没事拆天线玩

网友B:
天线可拆加功放方便,你不觉的是优点有人觉的是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可拆加功放方便,你不觉的是优点有人觉的是优点

是吗,我觉得遥控天线老是拆来拆去的会不会对遥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可拆也是优点吗没事拆天线玩

加功放方便,有些人就是因为天线不能换,用焊接的办法加功放把高频头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功放方便,有些人就是因为天线不能换,用焊接的办法加功放把高频头弄坏了。

哦,因为我没有用过,所以不知道,谢谢你给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