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炸了

楼主(2015-03-15):
那天刚炸不久,重新买机身修好拿去飞又炸了!
我用的果子飞控,起飞时用手动飞了几圈都算正常,
切到平衡模式时,飞了30多秒机身就激烈震荡,我看不对马上切回手动,一切手动就更惨了,飞机翻了,我没办法救回.

到底什么原因飞机会突然震荡厉害呢?哪里出问题了?想不通啊。

网友:
关注关注,节哀!不知道配重做得怎么样?胖子要做好配重的。

网友:
螺旋了。你飞控的舵面方向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估计是飞控的原因  是不是没设置好?

网友:
失速了吧!!!!!!!!!!!!!!!!!!!!!!!!!!!!!!!!!!!!!!!!

网友A:
会不会电池又有固定好 期限平衡模式都飞那么久了 飞控设置错误 早就炸了

网友:
平衡模式飞了好一会了 要有问题刚切就应该出现

网友B:
舵机会不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会不会出问题了

舵机我看了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电池又有固定好 期限平衡模式都飞那么久了 飞控设置错误 早就炸了

电池有固定好,现在就查不出震荡原因

网友:
为什么楼主动作幅度始终这么大

网友:
楼主你手动模式能不能平稳飞一趟航线试试?
你这样大动作飞,压根看不出问题啊!也测试不了飞机的性能啊!

网友:
LZ动作真暴力,愣是把一个运输机开出战斗机的赶脚。。。。。。。。

PS:60多的速度应当不是失速尾旋,是不是震动过大飞控傻掉了?

网友:
动作量太大了,不知是人为控制的,还是飞机的原因,要是飞机的原因早就应该想办法降了。

网友:
最后尾旋炸机是肯定的,其他的慢慢查吧!

网友:
俯冲飞机承受不了了

网友:
用果子的留名看看

网友:
设置错了

网友:
电子设备有损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