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发定速变距四轴首飞,虽然最后炸了,但是证明了变距与非变距的控制是完全一样的。

楼主(2015-03-15):
元月15号就做好了,一直没装脚架,今天把脚架装上,拖出去飞了,可以飞,转向的时候几乎不会有声音变化。
最后炸了,主齿轮与传动轴松了,这个问题是我最担心的,早在去年12月起就开始弄传动部分,但是纯手工,压根不紧……
好在炸的损失不大……
上图

现在问题来了,它的任务已经完成,证明了变距四轴的控制与普通四轴的控制完全一样,我是把它扔掉呢,还是修好

飞控从8通道取1,2,3,4,5通道的信号控制飞机,6通道的信号控制电调,电调用的BL-Main固件,TX定速模式

网友A:
厉害,想问这舵机直接插cc3d么?不用别的设置直接默认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想问这舵机直接插cc3d么?不用别的设置直接默认就可以用了?

是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两个要反向,可以在软件里面改,也可以改反向舵机,也可以把那两个舵机换个方向装,太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两个要反向,可以在软件里面改,也可以改反向舵机,也可以把那两个舵机换个方向装 ...

也就是说把四个电机换成四个舵机就是了,不3d飞的话,操控和设备设置与普通四轴无异,主要问题在动力传导上,如果能解决动力传导,那变矩四轴就成熟了

网友B:
这么珍贵的试飞居然没视频

转速变成桨距,就这么简单

一直没搞懂开环电机电调怎么定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珍贵的试飞居然没视频

转速变成桨距,就这么简单

通过换相的速度和磁石数量可以算出电机的转速

网友C:
用什么飞控?控制螺距和电调的通道是不是各自有 独-立 的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什么飞控?控制螺距和电调的通道是不是各自有**的曲线?

转 速 控 制 是 独 立 的 , 没 有 混 控 , 没 有 曲 线 , 单 独 的 一 个 通 道 。 飞 控 现 在 是 CC3D。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换相的速度和磁石数量可以算出电机的转速

磁石数量要输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石数量要输入电调?

不用,他是启动时是哪一个转速,之后无论负载如何变化,都稳定之前的转速,电调是不需要知道真实转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用,他是启动时是哪一个转速,之后无论负载如何变化,都稳定之前的转速,电调是不需要知道真实转速的。 ...

按你这么说,任何电调都能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你这么说,任何电调都能定速?

基本是这样,BlHeli-main固件都是支持定速的,目前这个固件几乎能刷入所有的电调,我现在用的老版ZTW3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老版ZTW30A刷了BLHeli固件,用着没任何感觉,貌似固件用错了,可以共享一下您的固件吗?

...

晕,你这个不是BlHeli固件……你这个是simonk……
你这个固件是多轴专用的,只有油门校准的功能,没有其他功能了
BlHeli同样的固件有三种后缀的,只有main后缀的才有定速功能,刷入之后governor mode一栏好像默认是OFF,要自己打开。
找我之前的帖子,有一个BlHeli Suite的软件,自带固件,我刷的BlueSeries_30A_Main.hex

网友D:
什么飞控?飞控从8通道取1,2,3,4,5通道的信号控制飞机,6通道的信号控制电调,什么意思啊?

网友:
太高端了,原来电调还有这些功能。

网友:
哗,好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飞控?飞控从8通道取1,2,3,4,5通道的信号控制飞机,6通道的信号控制电调,什么意思啊?

PPM而已……莫激动,12345变成PPM,飞控直接读PPM……

网友:
怎样倒飞

网友:
好牛逼哦!菜鸟膜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PPM而已……莫激动,12345变成PPM,飞控直接读PPM……

哦哦,好厉害

网友C:
电调定速是不是启动后无论油门再哪个位置电机都保持固定的转速?这样会不会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定速是不是启动后无论油门再哪个位置电机都保持固定的转速?这样会不会有点危险

TX模式下,油门如果降为0,电机就停了,但是如果油门未变,螺距忽然从0变得很大,电调会自己加功率保证电机转速不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TX模式下,油门如果降为0,电机就停了,但是如果油门未变,螺距忽然从0变得很大,电调会自己加功率保证电 ...

小白,你要再不理我,我可跟你拼命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白,你要再不理我,我可跟你拼命了哈!

有事说事,我现在开始搞大变距了。

网友:
大轴距多轴只有走变距这条路才有发展前景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事说事,我现在开始搞大变距了。

关键是没事啊。对了  建议你搞油动   电动没意思啊     油动 以后低空开放了 还能载人。。。

网友F:
变距四轴确实灵活一些..不过始终觉得变距四轴是把多轴和直机的缺点融合到一起了...机械结构更加复杂.比直机还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变距四轴确实灵活一些..不过始终觉得变距四轴是把多轴和直机的缺点融合到一起了...机械结构更加复杂.比直机 ...

就目前来看,变距四轴的机械结构比直升机简单得多,没有周期变距。

网友:
高深,求细图

网友:
建议单独对每一个轴去做转速和变距的闭环控制,这样才能发挥变距的优势。做好了,动力响应和效率才都会有明显的提升。看好你!
如果用机械传动,无疑给设计带来了麻烦,尤其是强度与重量不能兼顾。听说某疆似乎在搞油动变桨距大多轴植保机,也是用机械传动方案。
另外油机续航上虽有优势,但是内燃机固有循环燃烧波动带来的飞行器控制鲁棒性差是巨大的问题。还是看好分布式电动控制。

网友:
能倒飞么

网友G:
求大神指导变距四旋翼飞控调试怎么做啊?原以为和普通四轴差不多,开始接的时候才发现好多问题啊,求前辈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大神指导变距四旋翼飞控调试怎么做啊?原以为和普通四轴差不多,开始接的时候才发现好多问题啊,求前 ...

调试一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求大神指导变距四旋翼飞控调试怎么做啊?原以为和普通四轴差不多,开始接的时候才发现好多问题啊,求前 ...

我计划5月份开始做新的变距四轴……桨叶长度120mm……现在除了时间啥都不缺了……

网友G:
就是电调接到接收机的几通道?cc3d按泡泡老师的接完后,接收机就剩3个通道了,我今天试接了一下,四个舵机都直接往最大舵量转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计划5月份开始做新的变距四轴……桨叶长度120mm……现在除了时间啥都不缺了……

有啥新的想法求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电调接到接收机的几通道?cc3d按泡泡老师的接完后,接收机就剩3个通道了,我今天试接了一下,四个舵 ...

C C 3 D 里 面 可 以 单 独 设 置 每 一 个 通 道 的 方 向 和 行 程 的 , 这 也 是 我 首 次 做 变 距 用 C C 3 D 的 原 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啥新的想法求分享

新的想法是我的等级太低了,我今天晚上要开一个惊呆众人的好帖子认真的水一下经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的想法是我的等级太低了,我今天晚上要开一个惊呆众人的好帖子认真的水一下经验……

真的啊?告诉我一下,回头随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的啊?告诉我一下,回头随水一下

孩子你晚了,前排已被抢光……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82340

网友:
可以当大学教授了

网友(2015-04-21):
楼主,能不能留下您的电话想向您请教问题!

网友(2015-08-03):
有炸机视频么,能否分享一下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C C 3 D 里 面 可 以 单 独 设 置 每 一 个 通 道 的 方 向 和 行 程 的 , 这 也 是 我 首 次 做 变 距  ...

论坛里有某“大婶”说“绳控”APM也可以设置每一个通道的方向哦
LZ不考虑用APM或者PIX来试一试吗~

网友:
大神级别的

网友H:
我很好奇,飞机自转怎么实现的呢?转速都一样怎么靠转速差实现自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很好奇,飞机自转怎么实现的呢?转速都一样怎么靠转速差实现自转呢?

差距,和差速一样的效果

网友H(2015-11-16):
引用 楼主:
差距,和差速一样的效果

麻烦问下一般的飞控本来控制电调输出的,能用来控制舵机输出从而实现变距吗?我有两个飞控,一个是xa最早的一代飞控,除了自稳什么都不带,还有一个superX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问下一般的飞控本来控制电调输出的,能用来控制舵机输出从而实现变距吗?我有两个飞控,一个是xa最早 ...

可以,superX只能改两个反向舵机或者两上两下的装桨,FC1212不太了解,好像功能比superX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superX只能改两个反向舵机或者两上两下的装桨,FC1212不太了解,好像功能比superX多

你qq或者微信给我留下吧?!想进一步咨询下你,谢谢了,或者加我qq吧,17673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