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恒龙虎1,不能前进后退,只能信地旋转,这是哪里故障?

楼主(2015-03-15):
求教,恒龙虎1,不能前进后退,只能信地旋转,左右转都行。这是哪里故障?
我给控通电,坦克通电。左边白色插头的拔出,再插上,车就前进一下,右边的白色插头拔出,再插上,车就左转一下
如果两个白色插头交换位置,坦克前进一米远就停下来,这是主板坏还是遥控器坏呢?

楼主:
我给控通电,坦克通电。左边的拔出,再插上,车就前进一下,右边的拔出,再插上,车就左转

网友:
线接错了没有啊?自己设计的摇杆啊??检查下摇杆那个电阻是不是好的啊?5K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