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遥控飞apm飞控。遥控器的失控设置怎么弄啊,?

楼主(2015-03-15):
(图片)

网友:
遥控调到你图片显示的这步,然后调油门微调,向下调,然后按确认看一下是不是-8.4%,不是再往下调,调到-8.4%按确认就OK了、

网友:
油门微调向下调到底,然后设失控就可以了,设完了别忘了把微调调回来

网友:
我是这样调的。在舵角设置里面把辅助一那里调到36和67左右。然后到高级设置里把失控保护那里,按一下ok键就行了。

网友:
哥们搞定了没,我搞定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