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安全拆卸E型卡簧

楼主(2015-03-15):
前两天收了一台状态一般的E620, 准备用于3D基础训练(炸了不心疼)
尾滑块的状态不是很好,要更换。自己的田宫卡簧板不知放哪了,所以就有了这个帖子。
如果你不介意花天价买田宫的板子,可以当我没说。。。

用卡簧固定的尾变距滑块

需要的工具相当简单。

一把塑料尺子,边是平的,而不是圆弧状的那种。

修钟表的一字螺丝刀(别告诉我你家里没有)

由于没有MM帮我拍照,下面的是演示图,而非实际操作图。

用尺子把卡簧向后退,直到尺子和轴接触。(手指要带着点卡簧,防止卡簧飞脱)

已经被尺子压出的卡簧, 卡簧中点(E字中间)已经和槽位分离。

注意!!手指必须带住卡簧,不然会飞脱。 (太小了,根本没法找)
用一字刀轻轻的把卡簧撬出(撬的位置是E字中间)

完美拆除

网友:
好办法,帮顶

没有卡簧扳子的果断采用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的翼手龙
30级和这个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我最讨厌拆卡簧了,这个帖子要收藏

网友:
卡簧最头痛了,换马达轴承必须拆,市面上的卡簧钳子一般型号又太大。

网友:
俺一般都是放在塑料袋里面用钳子夹下来
不过和lz的方法大同小异

网友:
套塑料袋是个好办法

网友:
我的方法和LZ差不多,用一字批顶卡簧开口处,再用尖嘴钳夹住拉下即可。

网友:
不错哦,我都是用大一点的一字螺丝刀一顶

网友:
简单实用,赞

网友A:
拆是好拆,装起来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是好拆,装起来麻烦

对准卡槽,用钳子轻轻一夹就装好了。。。。
太简单了。

网友:
经验分享   顶一个

网友:
我觉得吧好东西就要用  不用就没价值了

网友:
  雷虎单项轴承的大卡簧怎么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