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航模锂电池保养,求科普

楼主(2015-03-15):
我今天玩费了一组电池,还是新的,我满电保存,我一充电充一夜,我玩到舵机抖舵才充电,到底哪错了?

网友A:
完全错误。
首先 锂电池保存电压最好3.85V左右   满电保存可能鼓包        非致命错误
然后  一充一晚上       更加错误      这种大容量高能量密度的锂电池       万一充电起火  房子可能就没了    论坛有活生生的例子   还好人没事
最后  放电到抖舵     此时应该已经严重过放        这是玩费电池的根本原因

网友:
2楼太诚实了。

网友B:
真不明白,这个年代的充电器已经很先进了,为何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充一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不明白,这个年代的充电器已经很先进了,为何还是有很多人喜欢充一夜?

因为很先进了,轻易不会过充,所以插一夜,第二天拔下来就可以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错误。
首先 锂电池保存电压最好3.85V左右   满电保存可能鼓包        非致命错误
然后  一充一晚 ...

3.85v是说整组电池的电压还是单片?
另外3S电池放电到多少时应该充电。谢谢

楼主:
新电池到手后怎样充电。

网友:
单片电池用到3.7就要冲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完全错误。
首先 锂电池保存电压最好3.85V左右   满电保存可能鼓包        非致命错误
然后  一充一晚 ...

是的,不过模友的经验是“买”来的,没有这样一路过来,经验怎么会来呢。只是有人学费贵些,有人学费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3.85v是说整组电池的电压还是单片?
另外3S电池放电到多少时应该充电。谢谢

当然是单片电压。。。
锂电池无负载电压在3.7 以下应该充电了    放电到3.3 V 有些说法是3.0V   会对电池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在有负载的情况  比如多轴在天上    我会把电压控制在单片3.5V以上  这样落地以后正好差不多3.6V  3.7V

3S   如果平衡性好的话  以上数据自己乘3     平衡性不好  以最低的电芯电压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模友的经验是“买”来的,没有这样一路过来,经验怎么会来呢。只是有人学费贵些,有人学费便宜 ...

对于锂电池这个东西   其实我感觉对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挺重要的   应该列入常识里
毕竟我们身边锂电池太多了  无处不在啊

网友:
最起码也要用个平衡充吧.

楼主:
谢谢,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
学习了,涨姿势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3.85v是说整组电池的电压还是单片?
另外3S电池放电到多少时应该充电。谢谢

保持电压为单片3.85v  一般放电到单片3.7左右就不要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持电压为单片3.85v  一般放电到单片3.7左右就不要放电了

感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持电压为单片3.85v  一般放电到单片3.7左右就不要放电了

感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