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数传信息无法加载出来!

楼主(2015-03-15):
APM飞控数传信息无法加载出来!
地面站加载不出数传信息了
数传链接电脑和手机都能正常使用,但是就是用地面站加载不出信息来
USB直接连飞控没问题。
各种驱动都安装好了,没问题。两台电脑都试了,不是电脑问题!

单独加载本地端可以显示出来,加载飞机端就显示不出来

我就是想加载出数传信息改一下发射功率,就加载不出来! 气啦乖了
最近都在正常使用 没有特别的乱搞

楼主:
有大神能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大神能解决吗?

最近都在正常使用都是灌水吧?我看你就不懂用数传呢你都连线了,还能加载数传资料吗?加载数传资料不能连线的,看图

楼主:
哦,好久没玩了

楼主:
哦,我连接飞机后加载的,怪不得,一会儿试试

网友:
右上角不要点链接哦另外要设置成57600

网友:
另外要设置成57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