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5-03-15):
请问这两样东西是不是一个效果,可以同时使用吗?谢谢

谢谢大家的指点,网上买的两样都有,所以迷糊了,呵呵,闭门造机快成功了

网友:
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
子 dan头牢固但如果配差一点的电机会震动

网友:
你想怎么同时使用!?    浆夹一般用于前拉     浆保护用于后退!

网友A:
....
.....
一个是子 dan头,一个是浆保护器
子 dan头不保护浆 而浆保护器可以保护浆
还有这个是挤压式浆夹 浆保护器的浆用橡皮筋固定
而且浆保护器不适合大飞机,只适合小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一个是子 dan头,一个是浆保护器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