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变频器

楼主(2015-03-15):
刚买一二手车,电机是750W   380V的三相电机
请问广大玩家变频器怎么买?
1.5~2.2KW可以吗
矢量变频器怎么样?
我都是小白,请指教!!!

网友A: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目前有20台。 数控车床上用的。 QQ4748627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 ...

给个报价

网友:
优惠价格550元,不包邮。

网友:
可以使用0.75KW的380V变频器,如果以后还想换大点的电机,也可以使用1.5KW的380V变频器。功率越大价格越高。车床对变频器的功能要求不高,普通的变频器都可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出 一些东元变频器7200MA (5.5kw 7.5kw)都有。  220V 输出三项220V高频300+ 想要的可以跟我预定, ...

请问有3KW左右的吗?什么价?

网友(2015-04-19):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3KW左右的吗?什么价?

你好,只有5.5KW的220V

网友:
尽量选1KW以上的,口袋充足的话选矢量的,毕竟输出380V电机输出足功率

网友(2019-03-12):
750W电机选用1.5~2.2KW完全可以。功率大可以,但是价格也高,不必要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