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与14SG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3-15):
由于媳妇也比较喜欢直升机,于是我在坛子里收的一个LAMA ,到手后用14SG(7008SB接收机)连接飞机,在直升机模式下,副翼和升降的舵机能动,但是电机不转,也就是油门通道没反映,请问这是否是我模式设置错误? 有懂得的求解答!

网友A:
加一个单独的电调接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单独的电调接电机

求详解~~~   那个电机貌似是有刷的··    两项电机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单独的电调接电机

求详解~~~   那个电机貌似是有刷的··    两项电机哇  求详解!!~~

网友:
futaba 油门是反向的,反过来试试。

网友:
这个真是技术问题,但是,电调 油门、方向是必须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详解~~~   那个电机貌似是有刷的··    两项电机哇

那就用有刷电调,如果是双桨共轴,,我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搞了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的LAMA?只替换接收?据我所知有些LAMA的3合一和其他接收不太兼容的

网友:
lama的3合1可不是接收机那么简单。。。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5-12-10):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

讲一下解决的办法呗。我也想这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