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p

楼主(2015-03-15):
大家好?请问下MINICP的舵机怎么安装和接线在插口处,第一次炸机扫了两个舵机的齿,换上后不会安装了,还有一个舵机不知怎么装上,附上图。帮个忙,谢谢。

网友:
如圖示

mini cp 舵機.

mini cp 舵機.

minicp接收板配置

minicp接收板配置

网友:
说明书上就有的~

网友:
说明书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