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板块的小伙伴速来围观啊~~

楼主(2015-03-15):
鄙人想入一架15级的油动3d机,各位小伙伴推荐一下,还有问题就是油机需要什么设备(本人现在是电动,控,舵机都有),电池要用多大的,还有15级需不需要启动器?谢谢各位小伙伴

网友A:
15机的3D机可选的很少吧。启动机建议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机的3D机可选的很少吧。启动机建议配。

谢谢,不知其它级的有何好机,最好30级以下

网友B:
15级的油动,这个貌似真没有。电动的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级的油动,这个貌似真没有。电动的应该有。

电改油可以吗

网友:
看你的问话 你绝对是个新手 介于小发动机的稳定性,老手都不会拿15级的发动机飞3D  况且你还不会调机 到时候不是你玩机了  是机玩你 飞飞练习机还差不多

网友C:
玩油机,小级别的是它在玩你,最好32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油机,小级别的是它在玩你,最好32起步。

不是都说15级起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