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左偏,水平校准也不管用

楼主(2015-03-15):
飞的时候老是往左偏,必须稍微往右打一点才能停住,水平校准了,地面站显示也正常,微调也不管用,怎么办啊?

网友:
水平校准那里把滤波加到1.2左右试一下。

网友:
不用平衡模式飞不就好了。。。
我多轴从来都是手动模式
fpv降落更有感觉

网友:
什么飞控。看看奖装反没

网友:
板子的版本和调参软件不匹配,需要刷固件

网友:
往偏的地方垫一个硬币,然后再做水平矫正,

网友:
右偏严重吗

网友A:
全部刷新固件,注意不要跟我一样把端口刷没了了,还有确实校准时候把左边垫高点再试飞,飞控炸傻了也会出现此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刷新固件,注意不要跟我一样把端口刷没了了,还有确实校准时候把左边垫高点再试飞,飞控炸傻了也会出现 ...

怎么刷固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刷固件啊

在升级页面那里

网友A:
或者电机页面,全部置零一个一个电机设置启动参数,并一一记下来,记住是一个一个来最后才全部开启测试,先测试一个到达启动值后记下来并归零,4个都如此最后再调到记下的参数值,并且水平和遥控校准微调回中,我的就这样搞了3个小时才搞明白

网友:
极大的可能是震动,做好飞控减震。我之前也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除了飞控质量或安装问题外 基本就是震动 或是 桨不平衡(或者有伤)

网友B:
你校准完成后不要打那个勾就行了,另外校准的时候要把飞机放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升级页面那里

升级固件啊,升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电机页面,全部置零一个一个电机设置启动参数,并一一记下来,记住是一个一个来最后才全部开启测试,先 ...

这个好像是电机的行程吧,跟水平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校准完成后不要打那个勾就行了,另外校准的时候要把飞机放平

是这样做的,不管用

网友:
CC3D板与壳太紧,摔之后造成板有点扭。解决办法:拆开外壳,想办法搞松点,就是板磨小点,孔扩大点,再装回去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