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波箱,增加内置换挡有必要么?

楼主(2015-03-15):
1比16差速器。内齿,使用伞齿 跟直齿,有什么区别? 四个跟2个有什么区别。 求解。

楼主:
1比16左右的坦克。 对波箱的重量是重好。 还是轻点好?

网友:
伞齿驱动电机垂直装,直齿驱动电机平行装。换挡绝对必要(如果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1比16左右的坦克。 对波箱的重量是重好。 还是轻点好?

保证强度的前提下,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