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鸟帮助!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

楼主(2015-03-15):
遥控是t6j,陀螺仪是k8,发射机四通道那个尾舵中立点调0,都调好了!然后重新通电,遥控重开后就会变成-3到-5,中立点只是会变!所以很多时候飞着会自己打尾舵,拼命修正!请问如何解决!是遥控问题?k8?

网友A:
莫非LZ的T6J电位器不行了,控的通道状态界面中看看数值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非LZ的T6J电位器不行了,控的通道状态界面中看看数值是否稳定。

看过了,很稳定,就是重新插电后就会变

网友:
伤神的问题

网友:
控的问提,去售后FUTABA也不怎么样嘛

网友:
控的問題吧

网友B:
我刚开始用k8的时候也出现楼主这样的状况,用的事天九,我的天九用了五六年了,肯定是电位器的问题,然后我买了个d10,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原来飘逸的值在十几左右,后来也就二以内,不影响飞行,所以我觉得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C:
不用管  实在不行就用微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管  实在不行就用微调吧

这个是正常范围吗?

网友D:
电位器有漂移,可通过设置无作用区(死区)来频避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有漂移,可通过设置无作用区(死区)来频避掉。

我现在是五,要设多少才合适?

网友:
点了设置中立点没有?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观点,点了设置中立点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刚开始用k8的时候也出现楼主这样的状况,用的事天九,我的天九用了五六年了,肯定是电位器的问题,然后我 ...

D10啥时候买的?用着怎么样?用D10飞什么型号机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D10啥时候买的?用着怎么样?用D10飞什么型号机子呢?

买了又大半年了,没事飞飞飞越450

网友:
调好0之后,点击界面的“设置中立点”~重启之后,在3以内感觉是正常的,飞起来没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