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V3 100A操完来下线发热么?

楼主(2015-03-15):
大家的V3 100A操完来下线发热么?我的KDS 5.5 ,蝎子的4025 改用1.3的线绕过了,操完下来电机的4MM的香蕉头烫手,电调连接电机的线很热,连接电池的线也很热呀,正常不?

网友A:
反正我飞原装KDS电机电调温温的,电机高一点点,效率舒服,蝎子温度肯定高些,但是连香蕉头那块烫手就显得有些不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飞原装KDS电机电调温温的,电机高一点点,效率舒服,蝎子温度肯定高些,但是连香蕉头那块烫手就显得 ...

电调是没有什么温度的,就线有点热,我用45C 4000的电池飞的,那个动力爽呀,做侧摆怎么摆都不掉转呀

楼主:
一上去就做侧摆连续的摆,摆完就下来的,4000的电池也就3分钟不到就要下来啦

网友B:
会不会是香蕉头没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香蕉头没焊接好

昨晚已经换了6mm的香蕉头,刚才出去飞了,香蕉头依然发热厉害呀

楼主:
看来6S的电流真的是大呀

网友C:
你4025的进角和频率用的多少,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4025的进角和频率用的多少,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4025对进角不是5的么?但是V3没有5的进角,只有4或者8的,我选的是4的进角的,频率是8K的

网友:
我也这电调  飞570  做会蛙跳直接保护了    只能悬停下

网友D:
2分40秒下来 电机电调都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2分40秒下来 电机电调都不热。

什么电机?我的是蝎子的4025有点热,但是不烫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4025对进角不是5的么?但是V3没有5的进角,只有4或者8的,我选的是4的进角的,频率是8K的

设置卡可以解决进角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卡可以解决进角问题啊

已经淘宝下单了,到时候看看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4025对进角不是5的么?但是V3没有5的进角,只有4或者8的,我选的是4的进角的,频率是8K的

你用设置卡可以设5度  8HZ 我也是设成这样,飞下来很烫。我问过用同样电机和电调的高手他用的是12度 32hz

楼主:
我的4025是8片磁片的旧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设置卡可以解决进角问题啊

哥子,好盈100A V3 配5.5电机,,进角是不是10度?频率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子,好盈100A V3 配5.5电机,,进角是不是10度?频率多少?

默认进角默认频率

网友F:
关注中,我RJX600,也是V3 100A,蝎子4025,还没装完机,听有人说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注中,我RJX600,也是V3 100A,蝎子4025,还没装完机,听有人说会保护

100A飞600肯定保护呀,除非悬停,我飞550下来电调的散热片都有点热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关注中,我RJX600,也是V3 100A,蝎子4025,还没装完机,听有人说会保护

600还用100A,真够省

网友:
引用 网友E:
600还用100A,真够省

当时商家套装推荐的,这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A飞600肯定保护呀,除非悬停,我飞550下来电调的散热片都有点热呀

当时商家套装推荐的,这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