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450电直 自稳模式飘

楼主(2015-03-15):
自稳模式,飘来飘去的,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正常,一旦调p高飞机起飞就抖动了

3用的是 apm 2.8的,刷的是 3.2.1的固件,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能否把你的apm参数给我参考一下?

网友:
自稳练不出来手感…你上大机保证你前10分钟根本飞不起来…

网友B:
我的480 apm 正在调试,昨天刚刚把线布了一半

想问下楼主, 装 APM 可以舵机5.8V 直接给 APM供电么, 电流计可不可以不用了

求楼主的 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常的,能否把你的apm参数给我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80 apm 正在调试,昨天刚刚把线布了一半

想问下楼主, 装 APM 可以舵机5.8V 直接给 APM供电么, 电流 ...

网友(2015-06-23):
哎,,,我的450还是马桶效应,定高 自稳都没问题,就是切gps就马桶

请问::具体 有哪些 (改善 马桶效应)的 建议呢 ??

网友C:
5.8v,apm要挂

网友:
飞的太低 有地效

网友:
刷3.1.2版本试试

网友(2015-07-29):
1.不要在室内使用GPS模式;
2.更为细致地调整PID参数,并且一定要设置必要的微分参数D;

网友:
因为单旋翼直升机受尾桨侧吹的影响,没有GPS定位的情况下漂移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