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PL6充电器使用外场包的时候遭遇的困惑!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2015-03-15):
自己拼接了一个6S的理铁,充满电压为20V,链接到充电器
充电器选择为Battery(电瓶或充电站)

然后正常开始充电,进入充电之后,提示错误。
以下见图,大概意思是输入电压过低。不管是设置1A充电还是更大电流充电都不一样的报错。
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PL6只能用24-32V的外场包呢。

如果真是这样就太不科学了吧,还是需要设置什么?往高手解答。

网友A:
20V  提示 输入电压过低, 不太科学。

建议你接万用表看看,是不是在  工作时,电包的输出电压急剧降低了。如果这样,说明电包 有问题

网友B:
可以用12V的。。找说明书看看,电瓶或充电站设置成最低电压就行了,我记得那个电压要*2.。。设高了就会提示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2V的。。找说明书看看,电瓶或充电站设置成最低电压就行了,我记得那个电压要*2.。。设高了就会提示 ...

說得沒有錯,12V也可用,樓主要看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V  提示 输入电压过低, 不太科学。

没有呢。充电器上面可以看到 电包当前电压。一直保持20V。我朋友用这个电包充308还是哪个什么充电器都可以。不过他们是7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12V的。。找说明书看看,电瓶或充电站设置成最低电压就行了,我记得那个电压要*2.。。设高了就会提示 ...

噢。谢谢了。哪个地方貌似最低设置10V。看来是这样子了。我的20V,所以提示低了。又买了一个2S回来串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