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控诉HL电子设计亢于量小

楼主(2015-03-15):
炮塔稍微堵转电路就烧了,即便是开盒加风扇依然阻止不了烧板的脚步。

这已经是第2个2.4G板了,先前一个是全烧!!!

网友A:
看来恒龙2.4G的质量有待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恒龙2.4G的质量有待提升……

以后入HL买空壳就可以了,反正是要改的。

网友:
我勒个去!!!折腾起来没个头!!!

网友:
那个 它好像只能用7.2伏的电池吧!2.4G的要求是不是很严格呢?不能随便改锂电吧!请专业人士解答。

网友:
哈哈哈,喜庆,这玩具恒接招不呢

网友:
哈哈哈。。。我也烧过板子

网友B:
我一般只买壳!电子那坨还是上专业的设备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只买壳!电子那坨还是上专业的设备好些!!

说的有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只买壳!电子那坨还是上专业的设备好些!!

请告诉我哪儿有卖空壳的地方,谢谢

网友:
汗一个,谁给你勇气直接上锂聚电池的?

网友:
我靠··刚入了2.4G的遥控和板子,就看到你这贴!我也用的锂电啊··········并联点MOS管,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原厂电调用锂电更容易烧……三思啊

网友:
锂电还是留给田宫吧

网友C:
谁说2.4G 的质量差了··你好好看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锂电池 狮子动力 4200毫安 25C倍率 7.4V的锂电池
我的猛犬2.4G 也是用锂电池 我用的是力牌 5200毫安 20C倍率 7.4V的锂电池 X宝上坦克专用锂电

就是因为你用的锂电池放电倍率太高了 才会导致你的板子要烧掉
你这款电池 我是用在攀爬车上的 那家伙拥有320A的电调 根本都不会烧掉

这电池加上用在豹2上 豹二的行驶阻力是要比小猛犬大的 板子承受电流的负荷比较大
加上你这个牛头不对马嘴的狗屁25C放电倍率 只要一定的负荷后
这电流就是板子杀手 绝对是板子杀手 你继续用 恒龙哪怕质量再好 它被你烧掉100块都不为过!
恒龙的镍氢电池 最多也就10C到15C 所以我找锂电池最小也就是20C可以刚好恒龙板子够用
而且我找到这电池时候 它就写着坦克可用 我真买来试了下 猛犬买来3个月了 一直就没用过镍氢的 也没坏
而且动力已经够猛了 这20C放电倍率 比镍氢的猛了一倍速度扭力 坦克够用了 所以不是人家质量不行 是你用的不对!
你可以看下我的猛犬视频
随便怎么跑都没事 还能上一个很陡的 电流负荷量很大的长坡 而且你敢说这样的速度 还不够你坦克用吗?你敢说是人家亢量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2.4G 的质量差了··你好好看一下你用的是什么锂电池 狮子动力 4200毫安 25C倍率 7.4V的锂电池
我的猛 ...

肌肉男说的对!电池不仅考虑的是电压的问题,而且还有C数的瞬间放电能力;其次7.4V的2S锂电,如果充满,电压至少在8以上,所有秒烧很正常。所以爬车能用的不见得坦克能用!慎重吧!

网友(2016-01-31):
其实恒龙用的也是锂电,原装是2S18650放在电池盒里。我用豹子的3S5000 45C并成10000,不过我是用120a无刷电调配合3650 Kv2700用。全金属底盘,炮塔部分是两个好赢25A有刷电调,2S1800独立供电

网友:
是专业电池烧了玩具电调!!换专业电调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