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求助!

楼主(2015-03-15):
为什么我的精灵2V+的云台在飞的时候,云台调到最低下的时候,平行地面,但是再也调不回来了!只能下来断电重启才能正常。而且在拨动云台的时候不是那种平滑的,是很卡的那种样子。

网友A:
有挤压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挤压过没?

没有啊!
我才飞了两次。新买的。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我才飞了两次。新买的。该如何解决呢?谢谢!

没炸过就返厂,或者全部校准再指南针校准,不行就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炸过就返厂,或者全部校准再指南针校准,不行就返厂

谢谢!那只能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炸过就返厂,或者全部校准再指南针校准,不行就返厂

返厂修好要等好长时间啊!

网友:
没摔过就问售后或者返厂吧,万一出现点问题炸鸡柳就说不好是谁的问题了

楼主:
求大疆技术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修好要等好长时间啊!

我上次返厂等了15天还是没回覆,就是案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