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的炸机

楼主(2015-03-15):
亚拓450L原装机,牛屎版无灯灰K8,用了1年多了,从来没有出过问题。起飞就感觉手感不对,飞机发飘,动作明显迟钝,而且与以往同样的动作舵量大很多才行,开始的几个跳跃,螺距杆都正负到底了,之前练熟了的自旋翻根本就连不起来了,正纳闷呢,突然就载头了,下意识的补救,也完全不是想象中姿态,瞬间duang!!!

网友A:
要是起飞就不对真可能是K8的问题啊,看着好像是后面那个舵机突然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起飞就不对真可能是K8的问题啊,看着好像是后面那个舵机突然不动了。

明天通电看看是不是舵机挂了。炸机后看三个易碎舵臂全都断了,我理解要是当时有舵机坏了,应该就没劲了,相应的那个舵臂不会断。反复看这段视频,回忆当时的情况,感觉就是突然乱套了,玩无副翼以来还真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K8的问题

网友:
舵机没挂的话应该就是三轴的事

网友B:
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用k8啊!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
开始的时候自检过了么?
舵机有没有坏?
看看K8的日志

网友C:
炸鸡前这组动作很帅啊

网友:
检查主轴的固定环是否松了?我也出现过类似情况,最后发现是主轴固定环松动,飞机无力失速度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用k8啊!

哪个陀螺性价比有k8高?

楼主:
经上电检查,四个舵机都是好的,K8正常。从K8飞行日志看,问题应该是振动!虽然3D飞行动作时振动值会升高,但以往的情况是High Vibration Level ,回到悬停状态后就应该降下来,这次几乎全程处在Extreme Vibration Level,极限振动状态。起飞后感觉发飘,视频中可以看到锁尾也不太好,应该就是这个原因。视频中2分43秒(日志中3分14秒)K8终于被振傻了!
这架450L最初使用3GX时曾经小炸过一次,改用K8去年3月份倒飞失去动力炸过一次,后来维修加上没事闲的改装玩,使用了一些副厂配件,如大齿盘、对转齿、尾轴、、尾波箱、480尾管和传动轴,一直用到现在,也没太在意振动问题……这次修机全部更换原厂配件,恢复原装状态。

网友D:
发嫖就是震傻了~连锁尾也会出现问题~转速达到共振点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鸡前这组动作很帅啊

那几秒钟是飞机自己表演的,当时我的感觉是在和K8掰腕子,最后K8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嫖就是震傻了~连锁尾也会出现问题~转速达到共振点也会

从去年3月份炸机修复以后一直就这么飞着,也没出问题。回忆最近一段时间的飞行,确实是越来越不好控制,可总觉得是自己的感觉不好或者手法出了问题,从来也不看日志,忽视了越来越严重的振动。教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人怎么都喜欢用k8啊!

贪小便宜呗
按说应该支持正版,不过说实话这破玩意确实挺好用的

网友:
也可能是遥控器

网友E:
8错  炸得相当飘逸

楼主:
引用 网友E:
8错  炸得相当飘逸

飘逸一炸,代价是好几百元的配件:齿盘、主轴、横轴、尾轴、尾桨、大桨、头罩、脚架、尾管、拉杆、球扣、舵臂……

楼主:
XG7+611B,久经考验了,目前一切正常

网友F:
不会是没有过自检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飘逸一炸,代价是好几百元的配件:齿盘、主轴、横轴、尾轴、尾桨、大桨、头罩、脚架、尾管、拉杆、球扣、 ...

小意思啦  开心就好,我昨天也炸了
而且是空中扫了齿 冤大头

切熄火及时 损失尾轴 尾伞齿 横轴 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意思啦  开心就好,我昨天也炸了
而且是空中扫了齿 冤大头

我很少炸机,所以没啥经验,第一次遇到这种诡异情况,傻了,手上是下意识的乱忙活,视频中可以听到电机空转的声音,炸了才切的熄火,炸得我直起鸡皮疙瘩,庆幸没朝我这个方向扑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是没有过自检吧

这个陀螺仪没有灯号显示,但自检肯定过了,每次都是瞪眼看着十字盘确认,然后检查各满舵状况和修正方向,然后才起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很少炸机,所以没啥经验,第一次遇到这种诡异情况,傻了,手上是下意识的乱忙活,视频中可以听到电机空 ...

呃呃 看来要多炸点 练反应

不炸到人 啥都好说

网友:
k8还有这功能,早不教我

网友:
漂亮的动作  代价太高了呀

网友G:
炸坏这么多配件,用YT件维修的话半架空机的钱就出来了。
如果不是新机,我不会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炸坏这么多配件,用YT件维修的话半架空机的钱就出来了。
如果不是新机,我不会这么干。。

仔细检查了一下,横轴和尾轴居然没弯还可以用,桨夹也是完好的,尾桨搞活动送的暂时不用买,易碎舵臂和球头扣手上有备件不值啥钱,头罩掉漆了换不换都行,那么剩下的大桨108、大齿盘22、主轴32、尾管21,总共183元,一年就炸了这一次,可以接受。顺便更换了全机的轴承
对比过,还是YT的配件精度高,振动小得多,声音也好听,如果不经常炸机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一下,横轴和尾轴居然没弯还可以用,桨夹也是完好的,尾桨搞活动送的暂时不用买,易碎舵臂和球 ...

YT件在国内这么便宜。。。

网友:
K8不抗震

网友:
起飞前都多检查下!!稍有不对就从新插电!我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久不见,一见就看你炸机,好爽,

我炸机一定要发帖汇报的

楼主:
修复了,跟新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复了,跟新的一样

大罐变成小听了?  你这是故意馋我呢吧。

网友:
原来是震傻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