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X2216 1100KV电机配什么飞机合适

楼主(2015-03-15):
我有个闲置的朗宇X2216 1100KV的电机,不知道这个电机用在什么飞机上比较合适,大家帮忙推荐推荐,包括飞机的翼展,最好有个图片看看。

网友:
不太好配!高不成低不就!不如出掉

网友:
1.2米塞斯纳,用9寸浆。
能快能慢!

网友:
1.4米的J3。

网友:
1.2~1.4 米翼展,有翼形

网友:
以上建议可以吗?还可以配15E的3D机。

网友:
大部分前拉的,翼展小于1.3米的都能用。

网友:
很好用的,1米fw190, 1.4米大赛,1.2米J3用过,1.4米大赛动力欠点,其它都可以

网友:
天翼15E,悍马EPP,我有3颗。

网友:
飞点常见固定翼,塞斯纳,什么的都可以

网友:
翼展宜大于1米,小了会翼载荷会嫌大;翼展不宜超过1.3米,再大力量不够。

楼主:
天翼15E能做3D动作吗,还有悍马可以吗?

网友:
翼展一米的epp3d机,飞好几个了

网友:
适合3D练习飞机

网友:
我正好需要,出给我。

天翼15e 3d机可用

网友:
天翼15E,刚刚为了机买了一个全新的

网友:
前面几位说配15E 3D机的都说得很对,此外,这个电机还可以搭配10X6桨飞翼展一米的,重量800克以内的EPO F3A。搭配百块钱左右的小EPO像真机也可以的。这个电机适用性极佳。

网友:
配15E很不错 如果你有4个 还可以装个B17  还有很多 一米或者一米二左右翼展的像真机 都可以飞 用途相对广泛的电机

网友:
翼展900~1400mm,起飞重量800~1500克的前拉机型基本通吃,非常通用的动力。如果用11.1V电池组的话,3D机可用APC 10x5E桨,像真机配APC 9x6E桨更合适。

网友:
通常是对应翼展小于1米,重量小于800克的飞机,3S,9寸桨飞行,可适合6级风(包括6级风)以下飞行。上面有模友提到翼展1.3-1.4米的飞机,飞当然也都能飞,但遇到风大点时,对新手来说就难返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