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3.17 已成功~精灵1换2代外壳,miniosd集成到精灵1的P330中心板上~

楼主(2015-03-16):
买了精灵2的外壳,FPV hub ,miniosd,想把精灵1改了,不知道有没有老飞试过~

2015.3.16今天在多位老飞的支持下,搜集了很多相关资料,果断动手改造,终于在今天的23:33分完成了改装,经过测试OSD正常,图传显示正常,还没有试飞,准备把遥控器除了油门外全部设置成反向,这样不用改动飞控的方向就可以实现云台向前了,只是在启动的时候需要改变一下左手的方向~ ,随后测试成功后发帖回报老飞的支持,目前有一个问题就是把P330固件升级成最新后,H3-3D疯狂自检,不能正常使用,不知道各位老飞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如果有该如何解决?

2015.3.17今天一早起来就把精灵组装好进行了试飞,其他都没有问题,昨天想的除了油门外把遥控的其他项全部设置成反向是不行的,还有左右转向是正常的才行,已经试飞过了,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链接H3 3D云台还是不正常,云台反复自检,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缺少精灵版专用的那个小电路板的问题呢~

感谢老飞 “dogwood”非常专业,根据这片帖子我把MINIOSD焊接到了P330中心板上,测试正常~

改装前留个记录方便改装后核对~

改装前留个记录方便改装后核对~

已经掏空了~

已经掏空了~

精灵2的壳子前方是USB口,但是精灵1用不到,所以准备在这改LED灯的口~

精灵2的壳子前方是USB口,但是精灵1用不到,所以准备在这改LED灯的口~

精灵1的LED灯在内侧安装的方式,这里必须要竖起来装要不然你会发现板子高度提升了LED灯线不够长了~

精灵1的LED灯在内侧安装的方式,这里必须要竖起来装要不然你会发现板子高度提升了LED灯线不够长了~

装好的LED灯~

装好的LED灯~

拆开的MINIOSD~

拆开的MINIOSD~

把原来的线除掉~

把原来的线除掉~

焊接新的4根胶线,为了好区分找了4根颜色与原装线相同的~ 旁边接出来的是3通线,链接中心板、MINIOSD、图传 ...

焊接新的4根胶线,为了好区分找了4根颜色与原装线相同的~ 旁边接出来的是3通线,链接中心板、MINIOSD、图传 ...

网友A:
我前几天刚改了,把精灵一代的全部内脏都在精灵2壳子里装好,但发现飞控方向不对,接电调的要对着机头方向才能保证正常安全飞行,看看板子和飞控实在不好处理,要把所有的连接线延长啊,实在麻烦只好放弃。

网友A:
精灵一代升级中心板后挂三轴云台,重心在前起飞基本就是栽跟头,如果有板子把云台向精灵肚子下靠拢点就好了,

网友B:
你主板直接换的精灵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改了,把精灵一代的全部内脏都在精灵2壳子里装好,但发现飞控方向不对,接电调的要对着机头方向 ...

您这样的高手都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一代升级中心板后挂三轴云台,重心在前起飞基本就是栽跟头,如果有板子把云台向精灵肚子下靠拢点就好了 ...

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把精灵1的飞控直接调转方向,然后在根据调整后的方向把电调线接上,这样不就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把精灵1的飞控直接调转方向,然后在根据调整后的方向把电调线接上,这样不就正常了 ...

你看了那堆要延长的线后就没有欲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主板直接换的精灵2?

一代中心升级板P3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代中心升级板P330

这个升级的主板可以接miniOSD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升级的主板可以接miniOSD 吗?

说明书中是可以接的,不过需要焊接吧,论坛上好像有人接过,你可以搜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代中心升级板P330

我也是升级的P330,但是没换精灵2外壳。手里还有个2代的尸体,可能的话我也研究一下。
我想把精灵1的主控换到精灵2上是不是就可以不用精灵2的智障电池了呢?
之前论坛上有人提到过,再追问就没有下文了,等有时间研究一下。

网友C:
我就是这么改的,如沙发说的,要调转飞控,电机电调一起调,注意电调接线长度,还有就是升级中心板那个4插的要延长,osd要焊线,要小心焊 那2小点焊点容易掉,焊完最好用胶盖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升级的P330,但是没换精灵2外壳。手里还有个2代的尸体,可能的话我也研究一下。
我想把精灵1的主 ...

其实改精灵2的外壳主要就是为了不用他的智障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这么改的,如沙发说的,要调转飞控,电机电调一起调,注意电调接线长度,还有就是升级中心板那个4插 ...

老飞有没有相关焊接OSD的资料可以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看着你们交流    新手 进来学习的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精灵1的接收可以兼容 futaba 14S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飞有没有相关焊接OSD的资料可以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具体搜精灵1osd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精灵1的接收可以兼容 futaba 14SG吗?

换个接收机就是了

楼主:
明白了,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前几天刚改了,把精灵一代的全部内脏都在精灵2壳子里装好,但发现飞控方向不对,接电调的要对着机头方向 ...

我1改2 完美成功,飞控方向换过来了,我是tm2214电机,智能电池供电,btu,iosdmini,地面站,fpv hub,3d云台+gopro3和抗干扰版,dji原厂图传+boscam发射天线,但是云是反像控制的,我拆开控,调整了下电位器的两根线就正常了,现在可以飞行13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1改2 完美成功,飞控方向换过来了,我是tm2214电机,智能电池供电,btu,iosdmini,地面站,fpv hub,3 ...

老天啊,你这样搞不会超重吗?全中多少,飞行时间多少,什么电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老飞有没有相关焊接OSD的资料可以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我今天升级完成,可以加MINIOSD  在预留接口旁边还有一个四线的接口,朋友说这个就是标准的CAN的接口,如果想可以直接换个CAN口出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1改2 完美成功,飞控方向换过来了,我是tm2214电机,智能电池供电,btu,iosdmini,地面站,fpv hub,3 ...

用智能电池,那你这样改装还不如直接升级精灵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今天升级完成,可以加MINIOSD  在预留接口旁边还有一个四线的接口,朋友说这个就是标准的CAN的接口,如 ...

那个口是GPS的口,应该和CAN总线是不同的,请问你OSD怎样加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智能电池,那你这样改装还不如直接升级精灵二呢

是啊,不知道这位朋友为什么要这样改呢,既然用智障电池还用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个口是GPS的口,应该和CAN总线是不同的,请问你OSD怎样加上去的?

不是那个GPS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  和MINIOSD上面的那个小接口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那个GPS  另外还有一个小的  和MINIOSD上面的那个小接口一样的

我看过了那个口是2针的口,MINIOSD上面的是4针的口。

楼主:
这位上校,你是想说什么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过了那个口是2针的口,MINIOSD上面的是4针的口。

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口子...和你的板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另外还有一个口子...和你的板不一样的

你的不是P330CB?

网友E:
是那个型号 但是我的是V3版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智能电池,那你这样改装还不如直接升级精灵二呢

但是主控室老版本的v1 主控,舍不得,所以才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那个型号 但是我的是V3版

还有V3版的? 拍张来瞧瞧
我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V3版的? 拍张来瞧瞧
我的是这个

多谢,已经找到这张图了,只有焊接这一个方法能够解决,没有任何可以直接接插的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上校,你是想说什么呢?

楼主:
确实不一样啊,真的有第三版?

楼主:
请问P330CB 中心版   可以支持H3-3D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P330CB 中心版   可以支持H3-3D吗?

给一张你的那个接收机接飞控的图片我对比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一张你的那个接收机接飞控的图片我对比一下吧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装MINIOSD吧,省得麻烦,而且你的板子还有CAN的插口多方便啊,别纠结了~
我的接收就是正常的接法,没有什么改动,但是接收器在调参软件里面我的默认是ppm的选项,你试试~
QQ64462066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装MINIOSD吧,省得麻烦,而且你的板子还有CAN的插口多方便啊,别纠结了~
我的接收就是 ...

加你QQ了, 我现在准备把OSD壳拆了焊到那个接口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你QQ了, 我现在准备把OSD壳拆了焊到那个接口上

怎么还要焊接?你直接找个4针的头,然后把线焊接到MINIOSD上面,把MINIOSD上面的can线换掉~

网友A:
      受大家鼓舞,我已经完成精灵一代换2代壳子的改造,调整飞控朝向,延长供电线和总成控制线,电机电调也相应调整方向,换个2.4G的双接收天线(只能固定一个螺丝)LED灯延长后安装在电池仓口下方,方便观察灯的变化,,精灵肚子内装抗干扰板。就差试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大家鼓舞,我已经完成精灵一代换2代壳子的改造,调整飞控朝向,延长供电线和总成控制线,电机电调 ...

不错,我的把LED灯装在前方了,把USB口的位置打开了,我考虑起飞前无非就是绕到前边去看LED灯提示而已,内部所有东西依照原来的方向安装的没有任何需要接线的地方,这样 一来等于改了精灵2壳子后就成了机头向后了,反正是智能飞控,我就把遥控器的左右平移、前后平移设置成了反向,这样方向就转过来了,虽说现在精灵的前后方向翻转了,但是经过测试还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应该比你的延长线的方式省事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错,我的把LED灯装在前方了,把USB口的位置打开了,我考虑起飞前无非就是绕到前边去看LED灯提示而已, ...

只要玩得好都一样。关键重量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玩得好都一样。关键重量下来啊。

关键问题,我的现在改完了,直接接H33D云台反复自检,能控制的时间非常短,然后又自检,不知道什么原因?您有过这样经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问题,我的现在改完了,直接接H33D云台反复自检,能控制的时间非常短,然后又自检,不知道什么原因? ...

没有遇到过,你可以换台机器试下啊,如果不行那就是云台程序乱了,返厂调试下就可以,保修期内是免费的调试,我的一个云台刚刚寄回去调整完就好了,就花了个寄过去的快递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可以换台机器试下啊,如果不行那就是云台程序乱了,返厂调试下就可以,保修期内是免费的 ...

云台在其他机器上没事,接精灵上就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在其他机器上没事,接精灵上就不行?

这真没有遇到过,换壳后你的感度咋调的,我认为基本不用动吧,原来挂蓝色工坊云台换5400电池后也没有调整,航拍也没有啥问题。

网友F:
问下楼上。你们精灵1的中心板本来就是P330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上。你们精灵1的中心板本来就是P330的么???

大疆是不会那么傻的,有钱赚他会白给你?都是花钱买的P330升级中心板的~

网友G:
为啥都要换2代外壳 多花这冤枉钱 1代外壳自己动手改下很容易的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8901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啥都要换2代外壳 多花这冤枉钱 1代外壳自己动手改下很容易的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 ...

当时考虑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换了整体没关方便装电池,还有就是安装3d云台~

网友F:
我决定买个旧版的精灵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决定买个旧版的精灵2.

你的意思是直接换电池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换电池就行了?

现在旧版的也就250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旧版的也就2500左右吧。

新版也就2500,旧版不值钱了

网友:
图片没有放完啊

楼主:
没有放完,这是之前的部分,后来的相机带出去了还没拷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放完,这是之前的部分,后来的相机带出去了还没拷贝~

期待喔,我的也是精灵1代

网友(2015-05-30):
diy精灵,正需要参考,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