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508 700kv 配槳

楼主(2015-03-16):
以計算4s滿電時用1355槳最大油門時會過載,但一般小盡油門,Sunnysky v3508 700kv 4s電,可上1355槳嗎?

网友:
我的是1238桨、APC的

网友:
没问题的。

楼主:
我之前用3s就上1355槳,現在轉用了s4怕用1355槳會燒電機,不會吧?

网友A:
我就是朗宇3508 700kv  1355桨 600轴距 2K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是朗宇3508 700kv  1355桨 600轴距 2KG

請問是不是用4s電?

网友:
电机好像有图吧,标出多大电流会过载和温度

楼主:
我計算過以滿電量及最大油門量時會過載,但想看看有沒有大神配置上同我相似 想知道有沒有潛在問題

网友B:
我H4  680 都是  4S   1355的碳纤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H4  680 都是  4S   1355的碳纤桨。

請問是用sunnysky 3508 700kv嗎?

楼主:
剛試用1355槳飛,電調高溫度,約70度似上,電機50度左右,還是用1255槳好了,還沒大油門就高溫度,都是保險些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是用sunnysky 3508 700kv嗎?

是的一样。 的红色电机。3508   700kv。        一直用的都是1355 碳纤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一样。 的红色电机。3508   700kv。        一直用的都是1355 碳纤桨

想問下飛下來電調同電機溫度多少,1355槳力量的確很滿足但只怕傷到人,我還是比較想用1355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