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看看808#16和非凡OSD(穷人OS)接线方法对不对

楼主(2015-03-16):
求大神帮忙看看808#16+非凡OSD(穷人OS)+5.8G图传接线方法对不对

按上图接好后,808#16不开机OSD有图像,808#16开机后OSD没图像,808#16也没图像,直接蓝屏。
很郁闷。求达人指导

楼主:
接线图画的有点乱哈,不好意思哦。美术是体育老师教的

网友A:
立即停止你的危险动作,不然就要掏银子了。不管其他接的对不对,808是5v供电,你接到发射的12v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你的808还正常吗?

网友:
808供电的红黑线先不要接,808有内置电池,等图传都正常了,接到5v的电源就行了,飞控和接收机都行。看你的图只要808和发射的供电线不接就是正确的。

网友: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的808还是活的吗?其他的都不算问题。

网友:
视频发射机那个12v输出的咋能接到808呢?一接就烧了808啊,808只能5v输入供电啊,你接12v一下子就吧808烧了

网友:
808红线不要接 接了坐看悲剧

网友:
供电插在VCC  IN上12V,在输出地方加个减压模块给808供电

网友:
接线倒是没错 但808电压是5V接图传供电就废了... 808直接用电池就可以了 到图传的那条线不用接

网友:
你这里最大的错误是给808用12V供电了,808供电线最好不接且为+5V供电,因为机内有电池,接上了属于边录边充、放电,对电池和机器安全性都不利;
再就是图传发射接线错误,摄像头只按视频信号线和GND,发射红色12供电,及视频线和GND线按标识插上就行了。
而摄像及图传的供电接在OSD下边的VCC IN 和GND上。
我手头没有这个板子,弄懂了原理怎么接怎么有理,给你一个视频参考吧。
?from=y1.2-1-105.3.5-1.1-1-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立即停止你的危险动作,不然就要掏银子了。不管其他接的对不对,808是5v供电,你接到发射的12v上,我现在最 ...

呕耶,这个说得在理,12V给808充电,很有可能给点了。

网友:
LZ808还健在吗?

网友:
楼主在默默的望着808

网友:
为你的808默哀...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心。上过一次电,但808没烧,不知道是运气还是咋。
现在的问题是,我不接808#16,开机OSD有图像,接808#16后还是只有OSD,808没图像,大概两三秒后直接蓝屏。
但在此重新上电(OSD,808全接上)后808有图像,同时OSD只显示个“FFOSD - 非凡科技”的logo,后再次蓝屏。
求指导

网友:
先别接808,接osd,然后设置把开机显示 非凡科技   那个关掉,在重新接好808,看看显示什么。808自带电池,先不管充电的事,所以先别接充电的线,osd弄好了再接充电的线。

楼主:
好了同志们,上面的问题自己解决了。原来是图像制式 的问题,把808和OSD的格式调一致就好了。
顺便标记下上面那个视频,以方便后来人(其实是从某宝上超的):
接线方法从00:00开始
调参方法从08:30开始
如何设置关闭GPS只显示电压和起飞时间的方法在12:33
软件模拟GPS飞行演示在14:12
OSD不叠加(只有摄像头的图像,没有OSD字符显示)的解决办法在17:25

最后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最好上个现在的接线实物图,让大家看看到底接的对不对。

网友:
还是上个详细的接线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