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D10电池

楼主(2015-03-16):
各位魔友,我现在每天都要玩几个小时模拟器,感觉大耗电池了,经常要换充,我想可不可以玩模拟器时直接接电源适配器,如果可以那要接多少参数的,现在用的电池参数如下:
产品规格:11.1v  2200 MAH  8C  3S1P
2.电压:11.1V
3.容量:2200MAH
4.放电倍率:8C

图片中的这电源参数能用吗?

楼主:
图片传不了

网友:
我看控背面写的参数不是说是   12v  50ma的      但是在淘宝没找到这种适配器    还是等大神解答吧

楼主:
用9v的电源不知行不行

网友A:
华科d10控,后面有充电孔,
可直接给电池充电。
参数与你的相同。
同时,也可直接供电开控使用。
就是那根线,太麻烦

网友:
12v电压,1a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科d10控,后面有充电孔,
可直接给电池充电。
参数与你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