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希望大神告诉一下60翼展KT飞机极限推重比的电子配置

楼主(2015-03-16):
目前已经过了用别人图纸的阶段,开始自己设计带涂装的KT飞机了,自从用了写真KT后,就再也无法直视纯色飞机了

但是虽然飞机漂亮了,问题是带了写真也重了不少,以前65翼展带电池才340克,现在不带电池都300克了,照成飞机推重比下降严重

一直用的是XXD 2212 KV2200带6035,55克左右,ZTW 30A 25克左右,格氏1000MAH,108克左右,推重比很高,满油估计能上500克推力,电调阳痿后也有350克左右的推力,飞起来很给力,不过这是65翼展的

网上朗宇的X2212 KV2450的电机,同样的电池带6*4桨号称能到700-800克的推力,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我立马换,还有铂金系列电调会不会比ZTW的响应速度和极限电流更给力些?

现在自己设计的飞机,因为材料限制,如果要一张6090的KT板做一架飞机,只能是60翼展的,用6035桨能感觉到有反扭的影响,但还算可以接受的程度,换5030桨的话极限推力也就350克左右,半油才能平飞起来,现在很纠结

希望大神能提供一些经验,什么样型号和品牌的电机电调电池能达到极限的推重比,同时60翼展的飞机反扭又不是很明显

请不要凭经验估算出需求的配置,这个我自己会估,希望真正自己做过并实验且爽飞过的大神提供经验

网友:
60翼展用6寸桨反扭应该基本感觉不到啊,朗宇2212 2450KV加6寸桨推力是要比XXD 2212 2200kv+6寸来的大些,估计能多个100G至少。
电调的话飞KT机没必要上什么铂金啊飞腾,普通天行者甲壳虫系列足够了。电池容量也要大点C数大点,这样能保证电机一直满功率运转。

网友A:
请换浆,6*4碳素马刀浆,或者APC6*4高速浆
XXD 2212 KV2200 满油推力轻松650g+
而且在浆的前后需要留2公分以上的空间,否则非常影响动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换浆,6*4碳素马刀浆,或者APC6*4高速浆
XXD 2212 KV2200 满油推力轻松650g+
而且在浆的前后需要留2公 ...

非常感谢啊,马上去买桨,另外可否详解下为什么要在桨后留出空间,不明白原理

网友(2017-01-05):
飞机做的不错

网友:
反扭惊人。。。我的60cm歼20就不能飞。。。后来做了85cm的,用涵道,这样就没多少反扭了

网友:
另外材料不是问题,机翼可以拼接的,靠胶带+碳管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