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

楼主(2015-03-16):
请问+和X两种模式,APM飞控的方向需要固定吗?
首飞的时候,飞机有侧向运动的倾向,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对?
谢谢!

网友A:
飛控的方向當然要固定呀,還能空中旋轉嗎?側漂首先把幾架擺平校準加速度計,要保證飛控和幾架是平行的。4個槳要在同一平面。還不行就遙控器微調補償嘍

楼主:
我的意思是飞控的方向是不是跟飞行方向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