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柱垂直度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16):
铣床的立柱下端需要焊接一块钢板,再通过钢板固定到底座上,问题是在焊接的时候怎么保证钢板和立柱的垂直度?焊接都是手工操作的,偏一点点都会导致立柱不垂直,这样加工的误差岂不是很大?如果装配后不垂直,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很想知道答案

网友A:
第一步:钢板双面铣平
第二步立柱底铣平
我暂时想到两种保证焊接垂直的方法,一是焊接时用辅助工具夹紧钢板和立柱,二是在钢板上钻两孔,在立柱上钻孔攻丝固定后焊接.

网友B:
钢板安装面留加工余量,焊接后再次加工保证垂直度。就算有专用焊接夹具,也只能保证后续加工余量小点,焊接变形很难消除,楼主要求高的话,还得去应力退火及时效等等后再加工安装面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