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帮给个飞翼动力的配置

楼主(2015-03-16):
老鸟好,本人潜水多月,终于决定动手弄个飞机试试。
计划是KT板的翼展900mm的飞翼,图纸来自flite test (无尾翼,只有副翼),预计裸机300g左右。
不玩速度,但希望滞空时间长一点。
请老鸟帮给个动力的配置。

多谢了

网友:
技术怎么样,建议买个冲浪者先练着。技术练出来了在自己做飞机,不然就是炸机,炸来炸去跟买一个不差啥,甚至比买还亏,进步的也慢

网友:
FT的飞翼裸机没那么重的,配个2212/16,kv980,9寸桨,电池1500-2200都行

楼主:
多谢1楼的热心提醒。 回复2楼,我刚才又仔细看了看图纸的注释,“不带电池300g)。
图纸到是给了建议的动力配置,不过电机没看懂,(29g 1300kv minimum),这个29g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电机的kv值到是写的很清楚,最低13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1楼的热心提醒。 回复2楼,我刚才又仔细看了看图纸的注释,“不带电池300g)。
图纸到是给了建议的动 ...

他们是用电机重量来标示的。不带电池300G的飞机,2206就好飞,2208玩的起,2212么动力富余

网友:
裸重+电子设备一起(不带电池)300g差不多。配过2212/kv1400,2216/kv980和kv2450,前拉后推都飞过,大桨最省电,嘿嘿

网友:
2208电机,2600KV,40A电调(配大点,炸了以后可以用在其他飞机上),3S2200毫安,5X3桨,背推。
建议先买现成的,等你高手了,再自己做,否则秒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