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中的菜虫, 今天拆解了一个网络摄像头

楼主(2015-03-16):
拆解了一个监控用的网络摄像头,请问如何改造一下能用在飞机上

网友A:
海思方案的网络摄像头,延迟可能略大,不适合在模型上使用

网友:
菜鸟就不适合自己改装,买合适的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方案的网络摄像头,延迟可能略大,不适合在模型上使用

遇到高手了!   海思的编码延迟大,传输延迟也打,  麻烦问一下,大家一般用哪个方案?  安霸的还是TI的?

网友B:
随便买一个小的硬盘摄像头,搞监控的都有,几十元一个,拆了,有5根线,不要管别的,把摄像头上面的线剪了,有3根线,分别是黄黑红,黄的是信号,黑的是负极,红色的是正级,直接用12v供电,正好是3s动力电,和图传工业电源,黄的接到图传输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买一个小的硬盘摄像头,搞监控的都有,几十元一个,拆了,有5根线,不要管别的,把摄像头上面的线剪了 ...

多谢! 很清晰。  再问一下,请推荐一个图传型号,有资料么?

网友B:
5.8G 200MW TS351+RC805用这个,我也是菜鸟,希望诸位大师多拜拜我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5.8G 200MW TS351+RC805用这个,我也是菜鸟,希望诸位大师多拜拜我们,谢谢。

200mW ,视距传输距离是多远呢?  可以非视距么?

网友:
网上有个网络摄像录像板,15块一个,买一个接上去就行,不过没有av输出

网友C:
重新买吧,不贵的

目前比较好的方案都是SONY的,673  811
性价比CCD类是松下的353
至于CMOS更便宜了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新买吧,不贵的

目前比较好的方案都是SONY的,673  811

这个不错,看了一下有一定的道理

网友:
都是拆报废监控用摄像机,可以3条接线直用,除了色差点没有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