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是放弃Lightbridge了吗?

楼主(2015-03-16):
的APP找不到,好不容易找到了,都是很久以前的版本了。。另外用了才知道延时问题严重,出监视器比手机的延时更严重。基本是没法看监飞行,控云台更没法子,感觉到位时已经摇过了。。。DJI有无解决方案??或各位看客有无指导意见??

网友:
没用过lightbridge的飘过。。。

网友:
是的,已经放弃了,请等LB EVO

网友:
不建议懒汉玩耍。。。

网友:
DJI 应该放弃了。 貌似新的 数字方案完全根 light bridge 不一样

网友:
测试了几次不行 返厂中

网友:
感觉 还是硬件问题   返厂中

楼主:
看来是有硬伤的了。。试 了悟,它的数传就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自从当了两次大疆的小白鼠就再也不买大疆的新产品了!

网友:
已经完全放弃了,拆下来安装上了模拟图传,那个延时实在不能接受。鄙视DJI,不像一个行业“领军”的风格,根本叫不负责任。

网友:
悟的延迟也接近300ms,所以所谓的高清图传,根本不能用

网友:
从来不买大疆新品的路过,等小白鼠试够了才买

网友:
新的什么时候出啊?

网友A:
如果还不放弃的话,就太2了,估计这个项目组的人都给撤了,设计出这么个破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不放弃的话,就太2了,估计这个项目组的人都给撤了,设计出这么个破玩意儿

坑爹啊!

网友:
悟上的明显是升级的版本,整合了地面站通讯,距离也有所增加,不过那点功率的确是低了点~不知道能不能加功放

网友:
看来延时非常厉害~

网友(2015-07-31):
希望给个说法

网友:
我也是lightbridge的用户,买了7999,到现在只用过一次,不知道dji会不会给我们这些粉丝一些安慰。

网友:
应该是放弃了吧  大疆举办的robomasters比赛用的图传模块给力  连接高清显示器 没有延时  控制车也是用这个的 控制也没有延时  用电脑键盘和鼠标控制车的

网友B:
这个lb确实是过分,ios app至今无消息,当时8000的价格买了俩。不知dji这事情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lb确实是过分,ios app至今无消息,当时8000的价格买了俩。不知dji这事情怎么说?

白买了,就这么简单,二手区5k出看看有没有菜鸟上当的。。。

网友:
这货确实差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