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塞斯纳182,空难后于修复后图片。

楼主(2015-03-16):
飞个塞斯纳都这么难。由于是一个人单飞,没有炸鸡视频。就记得在刚刚起飞的时候,后面一个摩托车按了一下喇叭,我回头看了一下,等在回过神来。直接装上电线杆。机头掉落的泡沫在风中飘洒。犹如冬天的雪花。。。本来打算这次飞完下次带涵道机来飞,已经买好的RC银河70涵道。和T45都已经放在家,现在只能当静态模型了。
修复完了就等没有风继续去炸。

以前的电机报废,换上了淘汰电机

以前的电机报废,换上了淘汰电机

修复完了

修复完了

网友A:
硬币维修,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币维修,土豪

硬币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塞斯纳头轻。满油门一直瞧头。电池仓电池也不可以移动。只有头上加重了。。。感觉放了4个硬币还是轻。。。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硬币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塞斯纳头轻。满油门一直瞧头。电池仓电池也不可以移动。只有头上加重了。。。感 ...

修汽车的地方 要一两块汽车轮胎配重的 配重铁块 15g或30g一小块 有强力双面胶 配重很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汽车的地方 要一两块汽车轮胎配重的 配重铁块 15g或30g一小块 有强力双面胶 配重很给力

哈哈,谢谢大将军的夸奖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币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塞斯纳头轻。满油门一直瞧头。电池仓电池也不可以移动。只有头上加重了。。。感 ...

找个铅块固定一下也行...或者可以找个铁管,横向插鸡头里,嘿嘿

网友:
硬币装头上,有意思!

网友C:
渔具店买一卷铅皮,够你用一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渔具店买一卷铅皮,够你用一年了。

这下我傻了。。。今天在朋友家附近飞。风大,飞机不听使唤,越飞越远。直接掉养蟹子的湖里面了。里面是海水,,,BB响。电调。电机。电池,全部腐蚀。直接报废了。还好接收机装在飞机舱内的上面,4个舵机还能用。。。这下好了。直接上涵道

网友D:
楼主是首飞?国内飞行场地真是不好找,羡慕老外,人少,合适的场地也多,国内真不适合玩航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首飞?国内飞行场地真是不好找,羡慕老外,人少,合适的场地也多,国内真不适合玩航模。

哪里是什么首飞、飞了N次。炸了N次,塞斯纳不适合有风的时候飞行,翅膀太大。有一点风就不容易控制。其实 新手真的不适合前拉机。这下我也不管了。,直接上涵道了。

网友E:
还是不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不顺啊……

大哥,就没顺过。。。感觉塞斯纳真的很难飞。您可以去我空间看看帖子、之前就一直不顺。现在不管了。直接上涵道了。模拟器上的任何飞机真的是随便玩了。前拉机感觉好难。油门大一点就敲头。小一点就不受控制。风大一点点飞机就回不来了。飞机前天直接飞海里去了。电调。电池。电机。全部腐蚀报废了。我唯一庆幸的是遥控器我是放手里的

网友F:
假如是MD塞斯纳应该不存在头轻的问题。是不是楼主用的电池不对?应该使用2200mah的三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假如是MD塞斯纳应该不存在头轻的问题。是不是楼主用的电池不对?应该使用2200mah的三S电池。

是淘宝的悟空航模的塞斯纳。和MD的应该是一样的。电池是花牌3S 2200 25C。机头我还加了5个硬币,只能半油门飞行,全油门瞬间敲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就没顺过。。。感觉塞斯纳真的很难飞。您可以去我空间看看帖子、之前就一直不顺。现在不管了。直接 ...

早知现在,当初在飞机上绑根线就好了,可以拽回来,呵呵

网友:
最好飞就是塞斯纳了,等你飞熟了,你会觉得飞塞斯纳太悠闲了,总想来点刺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淘宝的悟空航模的塞斯纳。和MD的应该是一样的。电池是花牌3S 2200 25C。机头我还加了5个硬币,只能半油 ...

你可以试着在主机翼的前沿儿稍稍垫上一点东西,或者用遥控器的微调把水平尾翼稍微向上调整一点儿。再看看。

网友:
偶的塞斯纳也是头轻。得加配重。LZ还应考虑下拉角是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币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塞斯纳头轻。满油门一直瞧头。电池仓电池也不可以移动。只有头上加重了。。。感 ...

把升降舵稍微往下一点,让他有点低头。要是配重,至少得100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