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有关直升机碳纤维螺旋桨有关参数和知识,求大神支 ...
想了解有关直升机碳纤维螺旋桨有关参数和知识,求大神支招!!!

楼主(2015-03-16):
主要是如何选择直升机的桨(碳纤维那种),需要关注那些参数???

网友A:
基本只看长度,配合相应的机型…… 高手的话也挑宽度和重心~再到手感……初学者就按长度选,然后质量过关的牌子就可以了~

网友B:
好一点的大浆 平衡性 重心 都几乎差不多。 如果是材质的话, 碳纤维 据我说知 有1K 和3K 之分。 如果暴力飞行的话 首选1K 碳纤大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