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了f450四轴,打算再装一个大一点的机器,接下来是玩四轴好呢还是六轴好?

楼主(2015-03-16):
打算再装一台650左右大小的机器,玩航拍。是玩四轴好呢还是六轴好?个什么优缺点?机架除了飞越,还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看你想要什么。更重的设备?更长的续航?更稳?更安全?

网友:
要上狗的话就4轴吧

网友:
推荐玩穿越吧!刺激。我练好了打算穿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看你想要什么。更重的设备?更长的续航?更稳?更安全?

都,都想要的说……

网友:
上狗不需要换机架

上微单的话  不花到GH系列的钱 效果超不过狗

所以答案就是 要么不换机架 要换的话 就要换能拉动GH系列的微单3轴云台 4轴比较勉强 6轴比较靠谱 X8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都想要的说……

那也得有个优先有个取舍,因为很多东西是矛盾的。
你要稳肯定要牺牲灵活和速度。你要大载重肯定要牺牲续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