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银狗3的av输出线?线还没买~想试一下图传和相机!

楼主(2015-03-16):
充电的usbmini线有就是不知道接哪两根线~希望大神帮助

网友:
那根线没用,搜索功能

网友A:
买一个mini USB 10P的公头,然后按照图接线。6脚接GND,10脚接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mini USB 10P的公头,然后按照图接线。6脚接GND,10脚接5V。

谢了~按你所说那个原件我可以不要吗?

楼主:
5P的,上图没用继续请大神

楼主:
是10针的头,我看错了

网友:
普通mini USB只能充电了,想要AV输出就要10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