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翼撞凹,怎么修不呢

楼主(2015-03-16):
昨天飞冲浪者,结果风太大,撞树上了,给左边的机翼撞进去三个象下图这样的凹坑,断了啥的修理倒是很简单,胶粘一粘就行,可是这种该怎么修复呢,能用什么东西填充吗?目前想到的方案就是那胶带裹上,但是里面肯定是空的,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阿,着急啊

切掉填充还是胶带裹上

切掉填充还是胶带裹上

此处该怎么修补呢

此处该怎么修补呢

网友A:
要么用吹风机吹,要么用开水泡。最简单的就是无视,泡沫机玩玩就会这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B:
我昨天也是飞冲浪者,最后一电判断错了高度,撞电线,当时离地15M左右,幸好在离地1M左右救起来了,下地发现右机翼有凹陷,回家我用热水壶烧一壶热水慢慢的浇上去,就复原得差不多了,记住:水温一定要高,还有就是复原后还是有瑕疵的,要自己弄弄,     我在航模吧发了一个帖子····双飞,爽飞,双炸,楼主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坑大就规矩的挖掉一块,再粘一块大点的,等胶干了后用刀肖一肖再用砂纸打磨光滑就可以了

网友D:
5楼的方法不错,我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坑大就规矩的挖掉一块,再粘一块大点的,等胶干了后用刀肖一肖再用砂纸打磨光滑就可以了

可是用什么材质填充呢?一般的东西太重会影响左右机翼的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是飞冲浪者,最后一电判断错了高度,撞电线,当时离地15M左右,幸好在离地1M左右救起来了,下地发 ...

原来如此,哈哈,真的太感谢你啦,我去试试去。。。。我是风太大了,要吹到树那,结果一着急,想给大油飞回来,结果翻了个跟头,直接插树上了,悲剧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用吹风机吹,要么用开水泡。最简单的就是无视,泡沫机玩玩就会这样的

哈哈,无视的话,不会影响飞行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楼的方法不错,我粘过

请问你是用什么材质粘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是用什么材质粘的呢

epp泡沫

网友:
直接煮了吧,水温80~90度,太低不行,太高也不行,还是比割了塞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用什么材质填充呢?一般的东西太重会影响左右机翼的平衡吧?

找一块和原先材料一样的epo呀

网友:
无视唉,炸炸就不心疼了。

网友:
等炸到看不下去了技术也就出来了,到时候重新买架新的飞。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无视,泡沫机玩玩就会这样的
{:1_61:

网友:
贴个贴纸挡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