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P100S 省钱记 之 尾巴篇

楼主(2015-03-16):
         今天闲来无事  在老丈人家  就带了一架100S 来的  刚上天  开了 3D 来阵邪风   直接炸树上了 捡起来飞机 一看  尾巴电机丢了    找了 半天  找到了
                           真照顾我  来了一个 ~齐根断~       接着  靠着仅有的 一点点电子知识   开始了 漫长的 绕线之旅   开始看图   .......

       于是 把儿子 以前玩坏的小铲车上面 电机拆了下来

     开始干

     顺时针 绕 20圈  (原厂是19圈半 我的 漆包线细所以20圈)  然后逆时针空两格  一根线 绕三格算一组    一共绕三组   绕的时候 轻轻用力把线拉断 就前功尽弃了..

    每格绕玩  用媳妇修指甲的 小工具   把漆包线压实  一定要压实 不然告诉运转时候    没打胶会开...\

绕完之后的 样子   绕的时候  头线留长   尾线留短    绕完了 正好是 三长 三短..开始 焊接    三根尾线 为短线   接在一起   三根长线引出来  接尾舵机三根线

简单实验一下  运转正常  目前接点地方 用的透明胶  明天回家  用热缩管在包上      从绕线开始  到结束  公用了 30分钟  又省下90块钱.....平均每分钟 3块钱...老有成就感了..哈哈哈////  图片压缩的 有点厉害    各位凑合看.....老鸟勿喷....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不错

相信自己你也可以的

网友B:
喷一下,你个死扣,厂家还活不活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一下,你个死扣,厂家还活不活啊,哈哈

应该从这个方面理解。是厂家的这个设计逼着我  抠门的。对不对。

网友B(2015-04-21):
向楼主学习绕电机手艺!

网友:
还行。。。但记住这么大直径的铜线千万别绕21圈。昨天断了我缠21圈锁尾瞬间石化了。要不然没反应要不然就特灵活。。。还是20圈的好。

网友:
还是17-18圈的好吧,原来的是19圈的

网友:
圈数应该是和电流,KV值及电感量都有关。多了KV下降,电流下降,肯定锁尾能力就差了,少了电流会变大,可能烧电调,速度大了之后,尾桨的尺寸不变会造成负荷变大,也容易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