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便宜耐炸的150级电直

楼主(2015-03-16):
如题,有没有值得入手的

楼主:
知道的说下

网友A:
150DFC 100S 120d02s 130X 180x

网友B:
150的机器只有150dfc

网友C:
100的比较多,120-180只有可怜的几款

网友D:
150DFC大桨是120mm,很耐炸,易损件舵机齿轮、大齿盘、大桨夹拉杆,舵机齿轮3元一套任炸,拉杆用驰远拉杆和450球头扣修复成不死拉杆,坑爹的是大齿盘,有副厂件的话,150DFC绝对是120级首选
PS: 150大桨夹轴承型号非常稀有,万能的淘宝买不到。2*4.5*2mm,更大齿盘一样,亚拓专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