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救命!油门上不去!!!

楼主(2015-03-16):
好盈60A电调,黑旋风64涵道4800的电机
油门推到80%和100%,推力是一样的,电机发出的噪音感觉也是一样的;油门推到80%感觉推力、噪音一直在增加了,然而80%到100%之间,推力反而变小了!电机噪音也变弱了!
不要说是电机的问题,换了电机也是一样;
不要说调油门行程,已经设置多次了。。。
跪求高手指教!到底是哪里出的问题?电调?需要设置电调进角?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的啊?快帮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HRB  30C  2200mah的

网友:
电池受不了了

楼主:
应该不会是电池受不了,因为之前飞的都好好的,隔了有2个多星期没飞了,拿出来一飞就这样了

楼主:
还有没有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啊???在线等~~~

网友:
我也认为是电池,若有别的好的电池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A:
应该电池问题,放久了内阻变大,放不出电来
ps:你电池怎么保存的?

网友:
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电池问题,放久了内阻变大,放不出电来
ps:你电池怎么保存的?

听你们这么一说,很有可能!因为我那个电池放了有一两个月没有用过了。
就是把电压放到3.8V左右,就放着而已。

网友:
电池问题 换好电池

网友B:
c数小了

网友:
HRB的电池内阻比较大,C数的话新的时候还好,用了一段时间后C估计就下降了,相当于放电能力弱了